楼主(2011-05-23):
原作者为玩工控的老家伙
实例:我单位在一项目中,采用安装于控制室操作台内的一台CPU 416-2DP ,通过两块Profibus模块 CP 443-5分别连接100米外两台控制柜,控制柜内外若干台伦茨分体式、一体式变频器。
    一天,PLC指示灯报外部故障,所有变频器都不工作,怀疑CP 443-5坏,又换1块,上去就坏,模块很贵,不敢再换。
   查找原因时,发现DP接口订货号6ES7 972-0BA12-0XAO的线路板背面有击穿、打火的痕迹。根据这一线索,测量到Profibus线路到操作台外壳有140V交流电压。究其原因是由于操作台和控制柜没有共地,操作台放在防静电地板上,外壳浮空。
    找出原因,接好地线,使设备处于等电位状态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故障。
   使用带屏蔽层的通讯电缆,屏蔽层的两端分别连接有设备外壳,一般控制装置的电源地线也接机壳,这时一定要先将设备做好等电位,否则可能出现意外。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公司某工程新安装横竖两条传送辊道,使用两块触摸屏分别控制几台辊道车的运行。由于两条辊道线没有事先做好共地,先期安装的Profibus电缆屏蔽层成了两条辊道的共地电气通道,电焊工以为两条辊道电气连接一体,将焊机地线搭在一条辊道上,到另外一条辊道上只管焊接,等DP屏蔽层、DP接头和TP277触摸屏冒烟着火时,再后悔晚矣!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这量我有遇到过,我们的焊工在维修的时候,搭铁线没连接好,我的伺服电机线就成了他的地线,直接电线冒烟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驱动器和电线一起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