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VA变压器零线最大承受多少电流

楼主(2011-05-23):
急

网友A:
72A看你是什么变压器了,绕组的形式是什么样的?我是按10KV/0.4KV算的。是星形接法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200kvA容量的油浸式变压器220V负150KW负载我想用U相和零线承载50KW.V相和零线承载50KW.W相和零线承载50KW此时零线
电流应该为零吧

网友B:
16平方毫米以下零线和相线承受的电流应该一样。根据公式S=跟三UI得电流应该为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