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控制电机起动

楼主(2011-05-23):
 电机是75KW,电压380AC,星三角控制起动,在星形与三角形切换的瞬间,电机自动停止,并且电机有跳动, 经过排查不是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和热继整定值的问题,想问问各位大大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网友A:
有没有检查接触嚣和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辅助触头接触不良或没有吸合到位。

网友C:
先看看二次回路的接线  然后看看元器件的质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是75KW,电压380AC,星三角控制起动,在星形与三角形切换的瞬间,电机自动停止,并且电机有跳动, 经过排查不是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和热继整定值的问题,想问问各位大大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最好能传上你的控制电路。估计是角接触器的线圈回路有故障。

网友E:
我怀疑你的切换时电机是不是反转

网友F:
先不接电机,将控制电路通电看看接触器动作是否正常。

网友G:
我怕你是没有接对电机线了,甩开电机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先不合主线,用二次回路看看接触器动作的情况就知道了。如果二次回路没问题检查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I:
先不接电机,将控制电路通电看看接触器动作是否正常。二次回路有问题。

网友J:
这问题我见过,是电机线接错了

楼主:
不是二次回路的问题,因为在设备出厂之前,做过严格的检验的 。 看了各位前辈大大们的回复,我综合了一下可能是接触器接触不良,或者是时间继电器质量的问题。

网友K:
接线有问题,二次启动线路反接了。

网友L:
请检查一下时间继电器动作时触头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M:
检查所有元件是否正常,检查线路是否和你设计的相符,最好把图传上来,帮你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大们热情帮助。
现已基本可以确定是星角转换瞬间的二次冲击电流过大造成的原因。这是大功率电机星角起动时存在的普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