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变频器制动电阻介绍及计算方法
1 引言

目前市场上变频器 的制动方法大致有三种:能耗制动,直流制动,回馈(再生)制动。
目前关于制动电阻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从工程的角度来讲要精确的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是很实际,主要是部分参数无法精确测量。目前通常用的方法就是估算方法,由于每一个厂家的计算方法各有不同,因此计算的结果不大一致。
2 制动电阻的介绍

制动电阻是用于将电动机的再生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的载体,它包括电阻阻值和功率容量两个重要的参数。通常在工程上选用较多的是波纹电阻和铝合金电阻两种:波纹电阻采用表面立式波纹有利于散热减低寄生电感量,并选用高阻燃无机涂层,有效保护电阻丝不被老化,延长使用寿命,台达原厂配置的就是这样的电阻;铝合金电阻易紧密安装、易附加散热器,外型美观,高散热性的铝合金外盒全包封结构,具有极强的耐振性,耐气候性和长期稳定性;体积小、功率大,安装方便稳固,外形美观,广泛应用于高度恶劣工业环境使用。

3 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计算

3.1刹车使用率ED%

制动使用率ED%,也就是台达说明书中的刹车使用率ED%。刹车使用率ED%定义为减速时间T1除以减速的周期T2,制动刹车使用率主要是为了能让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有充分的时间来散除因制动而产生的热量;当刹车电阻发热时,电阻值将会随温度的上升而变高,制动转矩亦随之减少。刹车使用率ED%=制动时间/刹车周期=T1/T2*100%。

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制动使用率的概念:10%的制动频率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制动电阻在10秒钟能够消耗掉100%的功率,那么制动电阻至少需要90秒才能把产生的热量散掉。

3.2制动单元动作电压准位

当直流母线电压大于等于制动电压准位(甄别阈值)时,刹车单元动作进行能量消耗。台达制动电压准位

3.3制动电阻设计

(1)工程设计。实践证明,当放电电流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一半时,就可以得到与电动机的额定转矩相同的制动转矩了,因此制动电阻的粗略计算是:
其中:
  图制动电压准位
  图电机的额定电流

为了保证变频器 不受损坏,强制限定当流过制动电阻的电流为额定电流时的电阻数值为制动电阻的最小数值。选择制动电阻的阻值时,不能小于该阻值。

根据以上所叙,制动电阻的阻值图的选择范围为:
制动电阻的耗用功率 当制动电阻图在直流电压为图的电路工作时,其消耗的功率为:
耗用功率的含义:如果电阻的功率按照此数值选择的话,该电阻可以长时间的接入在电路里工作。

现场中使用的电阻功率主要取决于刹车使用率ED%。因为系统的进行制动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内,制动电阻的温升不足以达到稳定温升。因此,决定制动电阻容量的原则是,在制动电阻的温升不超过其允许数值(即额定温升)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小容量,粗略算法如下:
  图为制动电阻的降额系数
  图为实际的选用电阻阻值
  图为制动电阻的功率

(2)设计举例。根据以上的公式我们可以大致的推算出来我们需要的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以台达VFD075F43A变频器驱动7.5KW的电机作为例来说明,7.5KW电机额定电流是18A,输入电压AC460,则有:

因此制动电阻的阻值取值范围:

选择电阻阻值要选择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型号和功率段为宜,选择阻值75欧。
 图 716W

根据实际的情况可以在计算的数值功率上适当的扩大。

网友A:
有几处图片链接有问题。

网友B:
又是一堆的舶来品。其实现在算不算已经不重要了,变频器的制造商们都算好了。查表即可。关键是那些算的文章,适应的实际情况范围有限。算了如果不合适的话,反倒误事。

网友C(2011-07-27):
变频器厂家标配的电阻阻值,都是按100%力矩算的,有的场合不适用
我们选配, 700/变频器功率/130% 一般按这样选阻值,使用都没问题的
功率,变频器功率乘使用率 根据现场情况, 轻载 20%  重载40% ,一般按这个选的,都没问题

本版主提示:发帖不要夹带广告信息。这是坛子里的规定。请自觉遵守。另外此发言还是可以的,帮助楼主出主意。不错。

网友B:
其实,如果真要是100%的制动功率计算,也没问题了,就怕不是100%的制动。我这里说的100%指的是制动电流,而不是制动电功率。要把电机的发电功率全部吸收,一定要100%的吸收电机的制动转矩(电流),此时,其电功率会高于电机功率的。

至于制动电阻的功率选择,就要看制动周期来选择了。比较灵活。

网友D(2013-06-20):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真要是100%的制动功率计算,也没问题了,就怕不是100%的制动。我这里说的100%指的是制动电流,而不是制动电功率。要把电机的发电功率全部吸收,一定要100%的吸收电机的制动转矩(电流),此时,其电功率会高于电机功率的。

至于制动电阻的功率选择,就要看制动周期来选择了。比较灵活。
K版,能不能再详细点

网友B:
这个说的还不够详细吗?还要如何展开呢?那是不是你举个问题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