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家里的房子是三层楼的,验收后有两年多一直空关没有人住过,最近搬过去发现经常无故跳闸,现在连洗澡都要带着个手电,给生活带来巨大烦恼.

1. 基本可以排除电流负载过大,因为跳闸常常发生在没有空调,冰箱等大型电器运行的时候。
2. 最初阶段曾经发生过推上二楼分闸后,总闸空开跳;因此更换过二楼分闸空开,并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善。
3. 目前在只开灯、电视、电脑的情况下(二楼或者三楼房间里),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发生总闸跳,但各路分闸不跳。

我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这是空气开关的问题,还是存在漏电?如果确定是漏电的话,如何判断是哪个分路漏电?具体应采取什么措施?在和原先装修队联系后,我已经不指望他们能解决任何问题;电路图纸都没有,只能提供原来排线时拍摄的视频。希望有专业知识
的朋友能帮助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漏电和线路有破损的情况较多
重点看一下各接线盒内接线部位。

网友B:
如果没有漏电保护,将N线和L线互换试一试。

网友C:
总闸是漏电保护器吗,如果是有漏电的地方会马上跳不会工作一段时间,我遇到过此类情况

网友D:
房屋布线是明还是暗,
暗线的可能性大,家附近有没有白蚁,有时白蚁会在线管里把线搞伤,线与线之间有一点短路,不即时跳闸是最麻烦的,,
 先一层层的总开关分开,一步一步细分下去

网友E:
如有工具的话可以用摇表(500V)分段摇一下,找专业电工做吧

网友F:
分段检查,用摇表测一下绝缘电阻。

网友G:
测量下绝缘电阻啊

网友H:
单独试各个支路,重点是接头的部分,怀疑是线路接头受潮

网友I:
一般是线路破损造成的。多看看接线端子或者各个开关处,有没有烧毁的地方,这些地方容易造成接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