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本单位有一台设备,其收卷部分用磁粉离合器来控制张力,时间长了,在同样电流的情况下,总感觉张力不够(——表现为线松)。
 怀疑磁粉有泄漏,想拆开维修,但不知修好的标准是什么?在无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怎么检测才算修好呢?

网友A:
这种情况多半是磁粉泄漏.加磁粉只要张力够用就行了.市场上好买(我以前用一块磁铁磨成粉试过,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B:
里面的磁粉是球形的还是买吧

网友C:
直接买点磁粉放里就行,我以前公司也是这样弄过的。

楼主:
加磁粉多少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