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自动化柴油发电机组用PLC控制有很多优点,它主要通过软件控制,从而省去了硬件开发工作,外围电路很少,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与抗干扰能力;由于它简单易行的可编程序功能,无须改变系统的外部硬件接线,便能改变系统的控制要求,使系统的“柔性”大大提高。

1主要功能

自动化柴油发电机组作为一个备用电源,应具备以下基本功能:

(1)自动启动

当市电出现故障(断电、欠压、过压、缺相)时,机组能自动启动、自动升速、自动合闸,向负载供电。

(2)自动停机

当市电恢复,经判断正常后,控制切换开关,完成发电到市电的自动切换、然后控制机组降速、怠速运行3分钟后自动停机。

(3)自动保护

机组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油压过低、超速、电压异常故障,则紧急停机,同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如果出现水温高、油温高故障。则发出声光报警信号,经过延时后,正常停机。

(4)三次启动功能

机组有三次启动功能,若第一次启动不成功,经10秒延时后再次启动,若第二次启动不成功,则延时后进行第三次启动。三次启动中只要有一次成功,就按预先设置的程序往下运行;若连续三次启动均不成功,则视为一次启动失败,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也可以同时控制另一台机组起动。

(5)自动维持准启动状态

机组能自动维持准启动状态。此时,机组的自动周期性预供油系统、油和水的自动加温系统、蓄电池的自动充电装置投入工作。

(6)具备维护性开机功能

当机组较长时间未启动时,可进行维护性开机,以检查机组性能及状态。维护性开机不影响市电的正常供电,在维护性开机时若出现市电故障,系统会自动转为正常开机状态并由机组供电。

(7)具备手动、自动两种操作模式。

2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

2.1根据所需的输入/输出点数选择PLC机型

根据自动化机组的控制要求,所需PLC的输入点数为11个,输出点数为12个。系统的控制量基本上是开关量,只有电压和转速是模拟量,为了降低成本,可以通过检测电路把模拟量转换成开关量、这样,可以选用不带模拟量输入的PLC。本系统选用C28P—CDR—D小型可编程序控制器,可靠性高,体积小,输入点数为16个,输出点数为12个。电源、输入、输出电压均为24VDC。

网友A:
瞎扯,这就是一般的ATS系统,PLC控制发电机,造价太高,需要这方面的问题找我吧,比你所谓的PLC控制发电机系统强大百倍,QQ:437648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