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A和B不同时输出1的电路、
A=1,B=1,C=0.
A=0,B=0,C=0.
A=1,B=0,C=1.
A=0,B=1,C=1.
用最简单的电路实现,数字,电子都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A:
1
看不明白

楼主:
输入是两个A和B输出是C

网友B:
是不是就是如下链接所表示的电路图?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8/131/189/2009/2009040645145.html

网友C:
异或电路 ,自己百度

楼主:
是异或电路,还有别的电路,

楼主:
A,C,B串联就是了

网友D:
(A与B非)或(A非与B)=C,这是异或门的等效电路

楼主:
除了异或非,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E:
数字电路我也很烂,如果几个芯片组合起来价格也要几元钱;
如果这个系统有5V电源:
我会这样做,用一个2.5元的单片机实现,逻辑上怎么修改都可以;

网友F:
用电路就是这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