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1-05-23):
请问我有一台PLC晶体管输出的,COM端口接24V负极现在PLC输出点灯有亮但量电压等于零是输出点坏掉吗?有一段时间可以量到电压过一段时间后就一直量不到电压。谢谢

网友A:
不应该有电压吧??

网友B:
你是用输出点和那个点量的电压呀?

网友C:
一般是NPN输出的;
你可以用一个24V继电器测试,+24V直接接到继电器上,0V用PLC输出来控制,当有输出时对应的继电器动作;

网友A:
楼上的解释经典了

网友A:
这个是NPN和PNP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