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哪位高人知道贴片件上标注的45BT是什么意思,它是啥东西。(长相酷似黑色的贴片二极管)。谢谢。

网友A:
不用看45,BT是24V0.3W的齐纳二极管。

网友B:
楼上 那45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A:
批次代码来的,一般贴片元件看后两位。

网友C(2011-07-15):
很好!常为贴片元件头痛。在此有两个贴片元件请教:
   1. 东元变频器主板上一只5个脚元件(U15)    代码是 CA
     2. 织机供纬器马达控制板上一只5个脚元件  代码是 C12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