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安装了一点点就不能再安装了,提示要安装2008 SP1之后才能安装其他的。
有详细一点的安装步骤吗,麻烦指教,最近为这个烦都烦死了,还有S7-300的编程软件,也不会安装,
知道的朋友劳烦您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那就先找到SP1安装完在装吧,或者就是系统不好,换个系统,我用深度的gX盘,全可安装。跟安装千千静听等一样啊,不需要详细步骤,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也可能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B:
找一个别人安装成功过的flexible版本,然后找个好的xp系统,估计sp2的成功率能高点。

楼主:
今天在下1.44G的,再看看吧,我的XP系统应该没问题,是纯净版的,虽然是5块钱买
先谢谢了。

网友C:
需要一定的电脑水平  呵呵

楼主:
是的,的确需要一定的电脑水平,楼上的朋友,请指教!

楼主(2011-08-15):
今天买的触摸屏的书,书上说安装Wincc flexible要用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1/SP2的系统。

我家的电脑系统是: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

Wincc flexible可以用SP3系统吗?

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买系统过来。可惜光驱不带刻录功能,买系统都买了好几个了。

网友B:
sp3应该也行,wincc我在sp3上安装过。但是最好按推荐的来做,这样可以排除一个故障点。

网友D:
sp3可以装

网友E:
要先装SP1,才可以装SP2
对系统有些要求的,我的系统是Professional 2002 Service Pack 3
S7 V5.4
Wincc 6.2
Wincc flexible 2008 SP2  都一次成功

楼主(2011-10-12):
请问哪位大哥有Wincc flexible 2007的使用手册,最基础的,我的书上讲得不详细。

能发一份给我吗?

lujianmei12@yahoo.com.cn

网友F:
应当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