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我公司 这星期 新安装了一台25千瓦的深水泵  变频器是30的  今天调试 老是报变频器过载! 书上说 变频器小 或电网电压低  可是变频器也不小啊    电网电压380到410之间  也没事   他们变频器厂家说380 就是低

是不是 参数 有不对的呀  求有经验的大侠 帮忙

网友A:
看看电流是多少?然后参数中你设定的过载电流是多大?还有你的机械和泵体是否卡涩?

网友B:
过载电流设置多少呢?

网友C:
找个电机用变频器带一下先排除变频器故障

网友D:
泵体有无卡阻现象?电机电流是多少?设定的参数?

网友E:
第一,检查电机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是否达到了电机的额定值;

第二,水泵的抽水管内内是否有空气呀?要将空气排净,灌满水(对于老式的抽水泵)。

第三,如果是潜水泵,属于恒转矩负载特性,变频器要给电机提供足够的驱动力矩才行。

网友F:
说得清楚点,是启动时,运行时,还是停止时过载?

网友E:
都是好主意,先单独试变频器,再单独试电机(降压起动),都试好了,再连接试验。

网友G:
变频器过流怎么处理
1、看25kw潜水泵额定电流
2、看30kw变频器额定电流
3、如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于潜水泵正常下可以用。
如满足条件3而报过流考虑以下原因:
a、水泵反转、水泵堵转、水泵漏电等水泵故障造成电流过大。
变频器运行到50hz掐表测电流是否超额定电流
b、变频器质量问题
变频器过流差正常风机泵变频器过流120%,在变频器报故障时测实际电机超变频器额定电流多少。
c、环境因素
潜水泵过深使变频器与潜水泵距离过远,电缆产生漏电。
变频柜散热差,使变频器降容。

网友H:
请问你应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呢?
如果是三晶变频器的可以给他们厂家的技术人员去电话,三晶变频器全国建有很多办事处和服务网点。产品性能技术好,售后服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