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两盏交流24伏50瓦的机床照明电灯选用BK-50伏安(220V输入24V输出)的控制变压器够了吗?控制变压器的选择有什么计算式

网友A:
总功率够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盏交流24伏50瓦的机床照明电灯选用BK-50伏安(220V输入24V输出)的控制变压器够了吗?控制变压器的选择有什么计算式

肯定不够,两盏50瓦的机床照明灯,起码得100VA+线路损耗,与灯泡的电压无关。

网友C:
还是选择150或200VA的吧

楼主:
多谢各位提宝贵意见,具体是公式怎么计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