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变压器的允许电流怎么计算?一,二次侧的都要计算出来,例如电力变压器,1000KVA的容量,电压比为10KV/0.4KV,其一,二次侧的电流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时多少呢?还例如控制变压器,容量为8KVA,电压比为380V/220V,其一,二次侧的允许最大电流又是多少呢?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跟其额定电流又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三相电力变压器S=根号3*I*U
1000KVA   10/0.4   10KV侧额定电流57.8A,400V侧额定电流1443A
单相变压器S=I*U
8KVA    380/220V    380V侧21A    220V侧3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