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各位老师,我是刚接触触模屏的,GP25001与S7-200(CPU214)通信线怎么做?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GP2501,
CPU214的型号老了些;
电缆建议买条现成的;或买屏的时候让送一条;

楼主:
通信线的做法
我想自己动手做一条通信电缆,但不知道怎么连!

网友B:
10,11短接----- PLC3
15,16短接-----PLC8
7-----------------PLC5
18,19短接
21,22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