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问题

楼主(2011-05-24):
单位的路灯灯泡牌子是“1923照亮中国220V110W高压钠灯”配合线圈式镇流器和电子触发器使用。以前正常工作,现在路灯亮一会,灭了,然后再亮一会,又灭了,不能连续照明。请教各位大侠一下,是那个部件出问题了。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镇流器和触发器使用久了容易坏
不过亚明1923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用替换法试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灯泡的问题,换个新灯泡试试

网友C:
灯泡时候多。

网友D:
用排除法试试看

网友E:
一般是灯泡的寿命已到,换一个看看,如果还不行,那镇流器坏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F:
钠灯、镇流器、触发器都更换试下,应该能够找出故障所在。

网友G:
触发器坏了!

网友H:
大多数是灯泡坏了

网友I:
我想可能也触发器的问题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试试看吧

网友J:
呵呵,俺干照明多年,这种灯泡俺们称之为“眨眼灯”,其实这就是灯泡老化了,换一个新的就好。

网友K:
换一个灯泡,不行的话,你再换触发器或者整流器。

网友L:
灯泡问题

网友M:
绝对不是触发器问题。我分析是灯泡问题。镇流器的问题也不大。你先换灯,换了不好再看看镇流器。我觉得绝对不会是触发器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绝对不是触发器问题。我分析是灯泡问题。镇流器的问题也不大。你先换灯,换了不好再看看镇流器。我觉得绝对不会是触发器问题。
跟老电视的显像管原理有点雷同啊久了就易老化

网友O:
一般是灯泡老化了还有就是电压不稳

网友P:
换灯泡就行
我们用的1923灯泡质量也不是太强,两三个月就得换,应该是质量问题,要不就是假冒的

网友Q:
看看灯脚是否好,灯脚不好的话灯内的温度升高后会产生接触不良的,等到冷却后又可以。

网友R:
触发器的问题

网友S:
如果能点亮肯定是灯的问题如果不能点亮那就是电容或者触发器或者是镇流器因为它们没能产生足够的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