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4):
我厂层压设备启动开盖动作后熔断器会立刻烧毁,注:启动方式为液压气动,检查了电路各部分没有发现问题,是不是液压系统存在问题

楼主:
该设备为新安装是否存在连接短路问题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再查看一下连接的负载,要一一检查了

网友B:
用摇表或万用表查一下线路是否有问题,主要看机械方面。我前几天就遇到泵体卡阻导致快熔烧断的事情

网友C:
一步一步查找了啊

网友D:
可以检测一下气动控制部分的元件及接线的绝缘情况。

网友E:
将负载摘掉看是不是过载

网友F:
有可能是熔断器本身质量有问题,也会熔断。
如果没有上面的问题就可能会是熔断器选小了,还有短路。

网友G:
仔细在再找找,可能哪里有短路的地方。要不熔断丝太小了?

网友H: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I:
用断路法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