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1-05-24):
三菱PLC FX2N-128MR
早上开机后其指示面板LED指示灯 IN 0 10 20 40 60亮 电源和运行灯亮 OUT 0 20 40 60灯亮,PLC不工作,拆下接线端子,故障依旧。用电脑连接并监控。在调试时其监控显示动作正常,可PLC依旧无反应。后重新下载N遍程序后正常,程序一直没改,该PLC用了一年多。求解???

网友A:
不工作指的具体是什么?

楼主:
输入输出无反应

网友A:
输出与程序有关;
输入你找线一头接到COM上,另一头碰输入X,没反应就直接拆了送修吧;

楼主:
用电脑监控调试的时候,程序显示正确 但是无输出。强制输出也不行

网友B:
输出触点有可能坏掉了啊   换到另外可以动作的触点试试看看啊

网友C:
不记得禁止输出时,输出指示灯亮不亮,但内部软元件是能够接通(On)的。

面板LED指示灯 IN 0 10 20 40 60亮,拆除外部接线后,仍亮吗?
OUT 0 20 40 60灯亮,则对应输出的触点接通了吗?
输入输出无反应,是指除以上情况之外,无反应;还是输入控制不了输出。

其实,我回答不了问题,只是提一点我没有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记得禁止输出时,输出指示灯亮不亮,但内部软元件是能够接通(On)的。

面板LED指示灯 IN 0 10 20 40 60亮,拆除外部接线后,仍亮吗?
OUT 0 20 40 60灯亮,则对应输出的触点接通了吗?
输入输出无反应,是指除以上情况之外,无反应;还是输入控制不了输出。

其实,我回答不了问题,只是提一点我没有理解的。

拆除外部接线 只留电源,可是灯还是亮,故障依旧,用电脑监控时其显示动作也一样,可是测量其输出还是没有导通,不解。

网友D:
PLC清除内存,再写下程序试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拿到维修点检查下吧

网友E:
程序有问题,看看有没有双线圈

网友F:
怎么有点像死机了呢,刚上电时正常,之后就不正常了.

楼主:
重新输入几遍程序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20):
这个PLC最后还是坏掉了!送修后说是主板故障,换新的PLC.

网友G:
坏掉了!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H:
不会是I/O接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