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

楼主(2011-05-24):
[/face
         我处有一皮带运输机,运行电机为10KW鼠笼电动机,接触器控制直接启动,单向运转;工艺流程:通过料仓振动(振动电机)下料至称量斗,下至合适吨位后,停振,再由一个直体式电液推杆控制下料仓口打开和关闭 ,将物料卸至皮带上,最后由皮带将物料传输至高位料仓 。现想将皮带运输机工频运行改为变频控制,皮带上无料时慢速运行,有料时 快速运行。
        请问各位师友,如何检测皮带上有无物料,来实现自动慢/快速 转换!  本想用下料仓口打开和关闭信号作为快速和慢速的指令,可实际操作时,下料仓口是频繁的打开和关闭,故此法不可行。盼请各位师友指点一二,以解小生之急!!!

网友A:
这个好办呀。

来个复杂的方案:,给系统放个监控影像传感器,发现有物料了就通知上位机给变频器调速的电机快转,反之就慢转。这个需要变频器、上位机、影像视频传感器、通讯等合成。

来个简单的方案,还是变频器加上位机,检测电机的空载电流,当电流大于空载电流时,就通知变频器快转,反之就慢转。

网友B:
简单加称重或压力传感器啊,信号控制转开关量控制器

网友C:
安装光电开关也可以啊?

网友D:
用光电开关检测有无料!

网友E:
光电开关接触到货物动作,变频器高速,如果光电开关接触到货物在设定时间内无触发,
时间继电器断开,变频器低速;

楼主:
感谢各位师友的回复,是你们的支持给了我动力!谢谢!
   首先回复二楼的师友,感谢您的帮助,可惜您的方案成本太高,因我处有一闲置变频器,本着节能降耗、维修方便、安全运行的目地,不再多加外部设施,就能实现,所以您的方案投入太高,不可取。
  其次感谢3楼的师友,您的想法我原先也有考虑,工艺本身就有称量斗,上文说过将料仓物料下到称量斗,有称重传感器及称重显示仪,本想通过物料称重后吨位(变量)对应电压或是电流信号(0~10v/4~24mA),料重相应电压或电流信号大,相反小之;可问题是每次下料吨位不是一样的,有多有少,信号模拟量不好确定,再说随着卸料,是不是信号越来越低呀?这个有难度,不好弄呀,有没有简单切实可靠的方法。
  最后感谢4楼及以下的各位师友,谢谢您们的帮助!光电开关我也想过,可是我处用的是大倾角挡边带式输送机,主要用于传输散装物料,不是平常的平板皮带式输送机。再说光电开关检测距离有限,输送机上有的料多有的料少,检测信号不一定准确,距离近了害怕损坏光电开关,远了还怕检测不到,头痛呀!本想用透过型光电传感器检测,也是出于上述原因。
恳请各位师友再想想还有什么简单易行又能运行可靠的好法子!

网友E:
对射式光电开关可否?

网友F:
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好解决!

网友D:
你先看看光电开关都有那些吧!

网友A:
不管怎么说,这个系统总要有一个监控比较单元来完成有料与无料的判别和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快速和慢速给定吧。

如果你采用的是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就没问题了。因为变频器内部自带逻辑控制的自由功能块。可以完成这种逻辑判断和控制转换。仅一个变频器即可搞定控制任务。

网友G:
其实我觉得不难,你们每次放料都要放完斗里的料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利用称重仪表的开关量输出控制。你们的放料闸放料时经常一开一闭的放料的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你看一下闸门每次关闸平均时间,只要闸门的时间短于时间继电器设的时间,皮带快速,反之慢速。希望可以帮得了你。

楼主:
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感谢大家的帮助,也感谢坛主的加分,在此小生感激不尽!
对于光电开关,我接触甚少,身边常用的就一、两种,本着节能降耗的目地,如果为了改造而增购其他物件,就没有改造的必要,再说领导也不愿意。我决定用射光式传感器作为检测元件,配合时间继电器控制,有料时通过射光式传感器发出信号启动快速,无料时结合时间继电器延时10秒转为低速。各位师友看看可行否?

网友H:
要想实现,可以在大皮带运输机上安装称重模块,把原来的支撑要全部更换成十字弹片,增加一称重模块,你就可以调整多少重量对应多快的转速了。

网友I:
我看用电流法来控制最经济,只需配一个WB3I414U31的交流电流传感器器就行,采用AI2端口来控制,电机电流大时频率高,输送快,电流小时频率就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