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4):
打算在win7下装个s7-200的编程软件,但是装不上。另外,又不想专门去弄个xp系统。请问哈,目前有适合win7下安装的版本吗?怎样安装?请教各位了啊,谢谢。

网友A:
安装SP7等试试

网友B:
急切关注解决办法。
我的笔记本也是win7系统的,现需要安装西门子、三菱编程软件,请高手指点。
昨天安装了GX8,不能运行。格掉win7换成xp风险又大,怎么办????

网友C:
我的WIN7下就可以装GX8的。
右击你要安装的SETUP.EXE文件,选择属性,然后再选择兼容性那一项,在里面选择一个你想要兼容的系统就可以了

楼主:
求助:win7下怎样装s7-200的编程软件
那怎样在WIN7下装s7-200的编程软件啊,兼容模式貌似也不行啊,求助

网友D(2013-03-27):
http://www.plclc.com/content.asp?class01=%CF%C2%D4%D8%D6%D0%D0%C4&showtype=4

这里有200软件SP9  支持win7 64位    我装过  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