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铜排烧毁

楼主(2011-05-24):
公司一个配电柜内的铜排莫名其妙的被烧坏,但是断路器没有任何动作,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补充一下,控制的是两个车间的照明和设备。没有大的设备.车间内总功率不超过50KW。断路器选用的是德力西200A。装修的时候工程队安装的。

网友A:
瞬时间短路吧是控制什么机器的

网友B: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楼主详细的介绍一下。

网友B:
应该是接线螺丝松动引起的。

网友C:
螺栓松了!断路器是不是选大了,或者是断路器坏了!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是接线不良,引起的发热烧毁。

网友E:
接线不良

网友F:
断路太大,或者有短路而断路器没动作

网友G:
接触电阻过大引起的过热 没有过流所以断路器没保护 所以在某些重要的柜子里一般在铜排上贴上示温蜡

网友H:
这种情况,我以上帝的名义告诉你,这是因为烧毁的这根铜牌上的接线部分螺丝松了,接触面积不够导致铜牌发热,最后烧毁.

网友I:
铜排都能烧毁而断路器不动作那肯定是接触不良发热所至。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接触电阻过大引起的过热 没有过流所以断路器没保护 所以在某些重要的柜子里一般在铜排上贴上示温蜡
这个没见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铜排都能烧毁而断路器不动作那肯定是接触不良发热所至。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接触电阻过大引起的过热 没有过流所以断路器没保护 所以在某些重要的柜子里一般在铜排上贴上示温蜡
这个没见过~~
呵呵 楼主没见过应该接触电力变配电比较少

网友L:
接触不良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接触电阻过大引起的过热 没有过流所以断路器没保护 所以在某些重要的柜子里一般在铜排上贴上示温蜡

这个没见过~~
呵呵 楼主没见过应该接触电力变配电比较少

我就是没有接触过所以才不知道。谢谢

网友M:
应该是铜排上面的螺丝松了,在大电流时打火造成相间短路或螺杆松,掉下来的时候刚好造成两相短路,后面的这种情况本人遇到过!

网友N:
螺栓松了引起过热

网友O:
上图 ! 老大

网友P:
线路与铜排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Q:
铜排本来是低阻的,能被烧坏了说明铜排变成电阻了,在铜排上产生了功率,才能烧红、烧坏。出现这事,就是节点的接触不好产生电阻的。

网友R:
考虑一下你的接线螺栓和线鼻松动造成的!

网友S:
你那个铜牌应该不是烧毁,而且由于接线柱有松动造成接触电阻过大而发发热。致使铜牌过氧化无法通电。

网友T:
引用 网友U:
接线不良,导致接点异常发热熔毁铜排,而此时电流并未超过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断路器干吗要跳?
我也见过一次这样的事,接水冷柜式空调的接线处端子松动导致发热,炸得好响。。。

网友V:
引用 网友S:
你那个铜牌应该不是烧毁,而且由于接线柱有松动造成接触电阻过大而发发热。致使铜牌过氧化无法通电。

网友W:
莫非铜排上的总开关没有调试好。都能烧了铜排。 没有弄好整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