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4):
梯形图中有触点没线圈有可能是带有触摸屏的,说明触摸屏控制的梯形图的辅助继电器可以只用触点而不用线圈,对吗?求解!
上图大家看看,M606触摸屏控制单、双方操作,没线圈。
我刚学编程。
图我上传了,看不到。

网友A:
如果有普通的辅助继电器只看到触点,那可能是有触摸屏控制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比如字元件和位元件的组合使用

网友B:
这个是不可能的,只要有触点就必须要线圈才能动作。当然有些指令是不需要直接把线圈写出来的。你要看仔细咯。

网友C:
这种情况很多,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辅助触点,没有线圈也是可以的。
CMP D0 K30 M0      如左所示,M1 M2 没有线圈触点也可以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很多,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辅助触点,没有线圈也是可以的。
CMP D0 K30 M0      如左所示,M1 M2 没有线圈触点也可以动作。

对呀,CMP这个指令是比较指令,它是输出到从M0开始的M0,M1,M2三个位置。所以要看清楚啊。
关于触摸屏上的确实可以手动控制辅助触点的动作。我忽略了。SORRY。

网友D:
触摸屏直接控制

网友E:
触摸屏直接控制我遇到过

楼主:
感谢大家指教!
明白了!表情学编程需要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