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4):
我公司有台130KW8级球蘑机磨石灰用的 交流接触器采用的是CJ12--400的前一段时间空开老跳 最后触头换了 空开不跳了 现在热继电器经常跳 电流互感器显示电流240A 用钳形万用表测量只有210---220A 电流互感用的是400/5的 热继电器调在3.2A 麻烦各位帮我分析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当电动机启动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6倍及启动时间不超过5S时,热无件的整定电流调节到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当电动机的启动时间较长、拖动冲击性负载或不允许停车时,热元件整定电流调节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15倍。你130KW的电机,热继怎么才3.2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电动机启动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6倍及启动时间不超过5S时,热无件的整定电流调节到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当电动机的启动时间较长、拖动冲击性负载或不允许停车时,热元件整定电流调节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15倍。你130KW的电机,热继怎么才3.2A?
3.2A是因为用了互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台130KW8级球蘑机磨石灰用的 交流接触器采用的是CJ12--400的前一段时间空开老跳 最后触头换了 空开不跳了 现在热继电器经常跳 电流互感器显示电流240A 用钳形万用表测量只有210---220A 电流互感用的是400/5的 热继电器调在3.2A 麻烦各位帮我分析哈是怎么回事
按万用表的测量值3.2A的整定值应该是可以的,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呢?
但是按照240A来算,3.2A就有点小了~!

网友C:
热继电器整定值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2-1.5倍啊,这个数自己算算就知道合不合适了。

楼主:
电动机额定电流255A 我现在调到3.8A(280A﹞ 热保护不跳了 就是电动机铁芯温度估计在五十度左右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工作时间长 基本上是二十四小时

网友D:
五十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E:
130KW的电机,50多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我们使用水冷的,绕组温度还接近100度呢,不要光看温度,具体还要看你的绝缘等级。

网友F:
真热闹 各位都是好人啊 能给出这么及时的信息

楼主:
谢谢各位 一个人做一个厂的电工 有些时间遇到复杂的问题 真的感觉好累

网友G:
热继电器问题,更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