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4):
大家看变频器的接线图,公司变频器是模拟量控制频率的,电脑控制启停,看接线端子14没有接,只接了13,那么13启动信号过来了,电机是正转,这个没有问题。我想让电机启动后是反转,就安装接线图把14和10短接了一下,但是启动变频器后怎么还是正转,怎么回事呢?电机怎么反转不了。我看变频器的设置是ABB标准宏,也没问题啊,为什么短接14和10电机不反转呢?怎么回事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端子13和端子14都是高电平吗?如果是就没有问题呀。应该反转。

网友B:
你接线改过来了, 变频内部参数不改,一样不能反转,是不是参数没改??

网友C:
参数表里面有设置正反转的,需要把反转功能激活,并且设置好频率等上下限制。不知道你这个用的什么型号的,看上去像550 或者510.你看下参数表,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D(2011-06-29):
参数10.03应设置为REQUEST(允许用户定义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