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5):
为什么WICC里对变量的控制都喜欢用C语言,C语言有什么优势么?
例如#include "apdefap.h"
void 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
{
SetVisible("main1.Pdl","PictureWindow10",0); //Return-Type: BOOL
SetVisible("main1.Pdl","PictureWindow10",1); //Return-Type: BOOL

}

网友A:
WINCC是什么呢 ?本人才疏学浅 望指教

网友B:
c语言是处于高级和汇编语言之间的编程语言,具有执行效率高的特点,所以很多软件都有类c的语法格式。
对于wincc你当然也可以使用vb。

网友C:
我就用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