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5):
杨力400T冲床,冲几个活后完全断电。(基本都是在下死点位置)
plc输入220还有,但是输出供电DC24全无,plc不亮(24取自plc输入点),床子停止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多数是PLC里的变压线圈坏了,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B:
PLC开关电源坏了。好象那是一种专用的冲床控制器。

楼主:
我也怀疑是线虚,可是查完后都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开关电源坏了。好象那是一种专用的冲床控制器。
时好时坏呢
plc内部有开关电源?
我在外部附加上一个开关电源可否?

网友C:
我认为PLC电路板有虚焊,根据冲床的动作原理,在下止点时,产生的震动最大.无输出,并不代表电源坏,假如CPU周边电路出问题,也会无输出.实际上不必追究PLC内部电路,买新的PLC编程后,问题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PLC电路板有虚焊,根据冲床的动作原理,在下止点时,产生的震动最大.无输出,并不代表电源坏,假如CPU周边电路出问题,也会无输出.实际上不必追究PLC内部电路,买新的PLC编程后,问题即可解决.
别无他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PLC电路板有虚焊,根据冲床的动作原理,在下止点时,产生的震动最大.无输出,并不代表电源坏,假如CPU周边电路出问题,也会无输出.实际上不必追究PLC内部电路,买新的PLC编程后,问题即可解决.
别无他法?

拆开PLC检查一下

网友E:
查查上下定位的
那个凸轮控制器。。。

网友F:
DC24V电源改成外部供应吧;

网友G:
PLC 内部电源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拆开看看,有可能是保险管那里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24V电源改成外部供应吧;
该用多大VA的呢?

网友H:
PLC的24V输出功率都是比较小的。你算下带的负载电流,然后算出来需要多少功率的开关电源。
这个完全可以用外部电源来代替。因为PLC的24V是一种一直有输出的电源,跟程序没有关系的。

网友I(2013-03-01):
我碰到过这情况
PLC输出24伏短路 拆开两个端子头看看

网友J:
应是PLC内部电源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K:
你 看看是不是输出模块短路,,才会导致没有输出

网友L:
看了就要回一个,支持一下!

网友M(2013-05-13):
这个问题先把PLC的DC24V电源外部接线断开,看PLC直流电压是否正常,很多情况都是外部线路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