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5):
原作者为玩工控的老家伙
   我公司的生产线由德国制作。PLC CPU 416-2DP,系统用两套光纤链路和连接几十个ET200M、变频器、光电编码器和OP170B屏从站;DP通讯;通过上位机下挂用户终端机诊断、提示系统故障。今年1月份,系统诊断软件提示某升降机DP通讯故障,并停机。该升降机分升降和行走两套机构,升降机构为油缸驱动;行走机构为变频器驱动;但是检测装置都是光电编码器。升降机构光电编码器为一条通讯回路的末端,前面还有行走机构光电编码器相串联。开始根据诊断提示升降机构光电编码器DP故障,通过更换光电编码器和Profibus通讯电缆,故障都不能消除,后来将升降机构光电编码器DP电缆从DP接头的A2B2移相与A1B1并联,故障暂时消失,但不久又见。
   在处理故障过程中偶然发现,行走机构光电编码器上有油污,原来其上方有一阀站漏油,将该编码器卸下打开一看,里面已经充满了液压油,查其原因:一是阀站漏油滴在编码器上;二是编码器DP进线没有密封;三是编码器DP进线口朝上能进油。处理方法:密封编码器DP进线接口,调整编码器DP进线接口安装方向,使其朝下安装。处理好编码器再恢复接线,DP通讯故障消失,恢复正常生产。
   通过这一故障的处理,可以看出,诊断软件可能会误报位置,要根据现场情况才能解决问题。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这不能叫误报----只能说它没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的问题所在),只是因为没有收到编码器信号,简单的报了编码器DP故障。
像这种故障,从编码器------到------PLC接口模块都有可能出问题,顺藤摸瓜就能解决。

网友B:
给出的故障报警还是比较准的啊 想想如果不给你这个提示的报警你能这么快找到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