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与电动刀架

楼主(2011-05-25):
近期做了个小系统,用的是欧姆龙的CPM1A-10CDR-A-V1的PLC控制数控车床的电动刀架,输入信号是电动刀架的霍尔元件,做好系统软件上传后,运行了两天后还正常,可是突然就失控了,仔细查找原因,发现PLC的电源灯狂闪,不能运行,测+24V为0,看来是24V负载有问题,霍尔元件是+24V的负载,经测量,动作电平是0,无信号是还有一定的电压,看来是此电流将PLC击坏,惨痛的教训!霍尔的信号输入到PLC低电平有效时必须与+24V间连一2K电阻限流才可!如此教训,望大家不要重犯!!!

网友A:
?没明白,不会是基础霍尔元件吧!
还是plc 的dc24负载大了----为了省钱

网友B:
还是 不明白  霍尔元件  咋地了    电压会突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