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起动

楼主(2011-05-25):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57KW的电机启动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三四个小时)后就自己停掉了,马上重新启动,电机运行的不正常,如果等几分钟再启动,就可以了,但是工作一段时间还是 会自己停掉!
 请问各路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呢,到底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A:
散热问题

楼主:
电机需要散热还是接触器要散热?

网友B:
软启动用的是什么方式的呢?

网友C:
软启动只是为了躲避电机启动时的大电流,电机启动后就应该切到旁路了,检查一下热继电器吧

网友D:
热过载问题,把电流调节范围调大一些。

网友E:
注意观察停机时的电流 停机后各部位的温度 找出故障原因

网友F:
没切换旁路?

网友F:
或者旁路保护了

网友G:
电机是否会过热,如果会应试是负载太大 ,热继电器起到保护作用而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