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断路器

楼主(2011-05-25):
智能断路器CW1-2000/4;IN=1000A,正常情况电流下电流170A左右,现在的问题是低电流(70左右)时会跳掉,客户怀疑的控制面板(付图二)坏了,有没有可能呢?麻烦各路高手给分析下

网友A:
我们用的是人民的智能断路器
在保修期的话,直接找厂家就行了,低负载也不应该跳

网友B:
是不是欠压了

网友C:
我们的是百利的,也是N相总跳

楼主:
是客户找我们的,可能是厂家收费太高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用的另一个就好好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常熟,经天的吧?

网友E:
你这个是4P,整定最大电流1000A,带三段保护和接地故障定时限保护的断路器,需要整定的参数 a.过载保护:长延时反时限保护,整定电流In可调,延时时间t1可调。
b.短路短延时保护:短延时反时限保护I2tON,定时限保护I2tOFF。整定电流Ir2可调,延时时间t2可调。
c.短路瞬时保护:短路整定电流Ir3可调。
二 接地故障保护 接地故障定时限保护,整定电流Ir4可调。
  排除短路,就剩下过载和接地,过载长延时的动作电流整定过小,接地故障定时限保护的整定参数出现错误都会出现跳闸。最好是叫厂家重新校正

网友F:
过载作电流整定过小或接地故障定时保护整定参数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4P,整定最大电流1000A,带三段保护和接地故障定时限保护的断路器,需要整定的参数 a.过载保护:长延时反时限保护,整定电流In可调,延时时间t1可调。
b.短路短延时保护:短延时反时限保护I2tON,定时限保护I2tOFF。整定电流Ir2可调,延时时间t2可调。
c.短路瞬时保护:短路整定电流Ir3可调。
二 接地故障保护 接地故障定时限保护,整定电流Ir4可调。
   排除短路,就剩下过载和接地,过载长延时的动作电流整定过小,接地故障定时限保护的整定参数出现错误都会出现跳闸。最好是叫厂家重新校正

有没有可能是如图二面板坏掉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常熟,经天的吧?
是常熟开关制造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载作电流整定过小或接地故障定时保护整定参数出现错误
断路器本身会不会有毛病呢?

网友G:
打开在控制板 丛1号2号 电源进线查找,我修过2台是上海人民电器的。控制电源上的压敏电阻烧坏,把一段线路烧坏  ,原因是电源谐波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