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老坏

楼主(2011-05-25):
请教市场上有没有耐高温的行程开关卖,

网友A:
要综合考虑看看是否能改造,用耐高温开关价格也不一样了

网友B:
环境所然就提前订,一般没现货

网友C:
具体要求耐多少度的高温呢?

网友D:
你要什么都有的,看你出的其前不。我们有个小日本的开关150

网友B:
150°?还是150元?

网友E:
有没有考虑换个检测点,转到常温状态下,用接近或者光电,代替行程开关

网友F:
改为接近开关,图尔克的300度高温够你用的。

网友G:
应该有耐高温的。

网友H:
改为耐高温的接近开关、反射开关、对射开关,看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