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开报警器怎么做

楼主(2011-05-25):
水开报警器怎么做,和一个温度夸张器

网友A:
是不是家庭用电水壶?家庭用越简单越好,就用空的清凉油盒改装个呜声报警器吧。

网友B:
搞一个“双金属丝”式的温度热继,当水温达到100度,触点断开报警,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一个“双金属丝”式的温度热继,当水温达到100度,触点断开报警,便宜。
类似饮水机

网友D:
温度热继电器  不错  记住了

网友E:
温度热继电器

网友F:
顺便问哈 各位高手 温度热继电器有不有带调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