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输出

楼主(2011-05-25):
有一台变频器控制控制行吊,变频器反馈到PLC时,PLC无输出,导致这对点所对应的接触器无法吸和。而使抱闸无法打开运行。谢谢。

网友A:
楼主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网友B:
变频器反馈到PLC里面的是模拟量吧。你确定一下PLC输入端的电压是否达到触发条件。

网友C:
变频器给PLC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D:
确认下这个点有没有坏掉

网友E:
测测输入端有没有电压,监测一下PLC内部

网友F:
条件没满足就不会有输出的
抱闸无法打开----保护了?

网友G:
好像是启动按钮入然后从Plc输出的吧,你那个反馈是啥东西啊,保护还是测速?

网友H:
你娃娃也把问题说清楚啊,变频器给PLC的是什么信号啊,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你确定PLC接受到这个信号了吗?

网友I:
变频器给PLC反馈的信号是模拟量,用电脑监视是可以看见的,PLC输出点输出的是开关量,行车的刹车和接触器几乎是同时打开的,如果PLC没有输出是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J:
变频器反馈的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是模拟量的话能否触发plc

楼主(2013-07-07):
问题已经解决,plc的输出点没有输出,导致所控制的接触器不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