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PLC

楼主(2011-05-25):
我需要一个PLC,我选了继电器输出类型,根据我需要 的点数我选择了台达的60ES,想咨询一下,这个PLC输入能同时兼容24V和0V吗?附图如上?如果此款PLC不能用,其他哪种类型的PLC能满足需要?台达系类的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A:
输入你只能选一种极性;

网友A:
公共端为S/S,如果你上面接入0V,那么输入端X上需有+24V才表示有信号输入;
同样如果你S/S上面接入+24V,那么输入端X上需有0V才表示有信号输入;
只有一个S/S端,所以你的36个输入信号必须一样;

网友B:
3楼老师答得很详细

网友A:
另外,晶体管输出,与输入无关;

网友C:
输入24V和0V不是一样的么只不过信号是反的而已,实在理解不了,加个中继转换一下不就行了么

楼主:
输出我选择的是继电器输出类型,跟输入信号没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