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锁问题

楼主(2011-05-25):
接触器KM1-KM6除了软件里互锁,硬件也要互锁,接触器辅助常闭只有2个,不够用,咋办?假设KM1左边粘连,可右边辅助常闭点照常导通,起不到互锁保护,请老师帮忙?

网友A:
加继电器做中转。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用它的辅助点

网友C:
加辅助触点啊

网友D:
你要多少个常闭触点?换一种有多个常闭触点的接触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E:
触点扩容,一般都是采用中间继电器的办法,主要是成本比较低。简便易行。

楼主:
现在用的是6个CJ20-400A,不知道换那种好。

网友F:
有外挂式的辅助触点。

网友G:
用扩展触头或者加中间接触器吧!

网友H:
换机械换锁的接触器吧

网友I:
加小型中间继电器就可以

楼主:
最好加辅助触头组件,采用继电器扩容不可靠,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J:
加辅助触头

网友K:
KM1-KM6;组合互锁?够难的

网友L:
如果器件买好了就不要换了,有配它的辅助触点卖的。另外如果空间够的话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来代替辅助触点。这是就是设计的人员的问题了,图纸画出来了,器件选型也要做出来啊。如果做个错的就不靠谱了。难为下面干活的人啊。

网友M:
加辅助触点,以后设计的时候把元器件选型也要考虑进去!这是设计上的失误!

网友N:
最好加辅助触头组件,采用继电器扩容不可靠。

网友O:
引用 网友G:
用扩展触头或者加中间接触器吧!

楼主:
大家要看清楚,我用的是CJ-20 ,400A接触器。不是CJX2的,没有外挂辅助

网友P:
有机械互锁的接触器

网友Q:
你用这么大的接触器,不管是直启还是降压启最好都加上中间继电器辅助启动

网友K:
接触器不能加辅触那就用外加电路解决

楼主(2012-02-23):
问题以解决,其实很简单,看来高手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