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5):
今天领导安排一任务!给一台用电设备安装三相电度表!
该设备已装三个电流互感器。分别对应三个电流表指示三相运行电流!
领导要求电流表不能拆除,还要起指示三相电流的作用。也不再重新装电流互感器。
这时候装电度表该如何接线呀!
请教各位朋友!
另:对于电流互感的好与坏,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判断吗?运行时和非运行时的
判断方法。

网友A:
建议你买一本电工手册看看。

楼主:
最好能有个接线图!

网友B:
1

2\5\8\10分别接ABCN线

网友C:
你可以用原来的电流互感器线圈,把表换一个智能表就可以了。只是价格可能贵点,智能表的话基本上什么都可以看的了。

网友D:
表上有接线图啊

网友E:
买个电表上面就有接线图,注意选型哦!
我刚安装了四个,都是在10KV高压的,买的表示就教你如何安装!
祝你好运!

网友F:
电度表、电流表串联使用

网友G:
这图画的没水平啊

网友H: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这样应该清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样应该清楚了
1与3;4与6;7与9;两两之间是怎么接的呢?您这幅图和小笑笑那副不太一样,期待你的指导...

网友J:
三楼的就行了照做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图画的没水平啊

别人画的图再差也有个图,您的水平高又高在何处?无图光说您的水平就这么高了。

网友L:
就是把电流表串在回路里,在仔细看看。

网友M:
把电流表串在回路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样应该清楚了
1与3;4与6;7与9;两两之间是怎么接的呢?您这幅图和小笑笑那副不太一样,期待你的指导...
就是把电度表串在互感器与电流表之间。 1与3;4与6;7与9;两两之间是不要接线的。
1进3出,与电流表的原理近似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这两天有事个,没及时上来!
学习了!

网友N:
电流表和电度表的电流线圈串联即可。

网友O:
这个问题我做过。可以按3楼接线图接,电流互感的好与坏用万能表有没开路和短路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