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程序问题

楼主(2011-05-25):
有两台电动机,按起动按钮,第一台启动定时5S,5S后,关掉第一台,启动第二台,定时5S,5S后关掉第二台,

这样,周期循序5次后关闭。谢谢,请附上图。

网友A:
你有发贴的时间,电路图也就画好了.这种问题,你也不想想,会有人给你答案吗?

网友B:
“第一台启动定时5S,5S后,关掉第一台”,是起动运行5秒后停止吗?
可画出流程图或时序图,理清控制要求,然后用指令去实现。

第一次练习的话,可以慢一点。
可先实现单个循环。

网友C:
先自己想一下,不要什么都要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