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5):
星三角启动在什么情况用得上啊?
网上有很多说法,有的按照功率大小,
现在一头雾水。

星形接法变成三角形接法,速度能加快吗?能带更大的负载吗?

网友A:
四千瓦以上的电机可以用星三角进行降压起动。星三角适用于轻负荷起动。

网友B:
十千瓦以上的电机就要降压起动……

楼主:
现在搞不懂电机启动不是要带负载吗?
哪有什么轻负载启动,都是带额定负载的?

网友C:
我们160KW的都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D:
电机书上讲,7KW一下的可直接启动,是否使用星三角看带不带负载吧

楼主:
大哥,还是没讲到点上。

网友E:
星三角启动适用于启动负载小于或者等于30%负载率的情况下进行启动,功率没有具体的规定,需不需要使用降压启动或者使用何种启动方式进行启动要根据电源侧的容量确定;不管星接还是角接,电机的转速不变(理想状态下),变的只是力矩,设计为三角形接法的电机,使用星接时,运行电流为角接的40%左右(有的电机范围相对广一些),力矩为角接的三分之一;当设计为星形接法的电机使用角接时,电压提高为1.73U相,电流同时提高为1.73I相,此时电机震动强烈,激磁电流猛增,电机很快就会烧毁。

网友F:
星三角降压启动,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用的。 一般5KW一下的电机就直接启动。 10KW以上的就可以考虑星三角降压启动了 。 还有就是使用星三角降压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  根据综合考虑才决定是否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星形转速要低些,三角形转速要高些。  能带好多负载的话,还是要看电机了。  如果负载转矩比较大的话,最好不要用星三角启动,或者是不要满负荷启动。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指出。

网友G:
需不需要星三角启动,关键还是看负载,要是重负载启动,那就必须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E:
11楼,面壁去,告诉别人重负载启动使用星三角?!

网友E:
10楼,”星形转速要低些,三角形转速要高些。“不敢苟同,有时间多看看电机类的书籍,看看转速跟什么有关。。

网友H:
记得读书时候,有的书籍说是7.5KW以上,有的说10KW以上,归根到底只要你们的变压器够力,不用星三角也行

网友F:
星形接法两相绕组承担380V,三角形是一相绕组承担380V,难道转速不是更高些吗?  请问

网友I:
星三角降压启动,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用的

网友J(2013-06-25):
不管用什么样的启动方式,主要是看你变压器的容量,变压器容量大,能保证电机直接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就可以直接启动,不能保证满足启动电流就要考虑减压启动,当然最常见的是用星角启动,还有功率大的用自耦隆压的,也有频敏变阻的等等方法的,总之是看变压器的容量而决定的,主要是保证用电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