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电机

楼主(2011-05-25):
蝶阀出口开度30 水泵电机电流达到额定  电机本体温度80 前后轴55 这是因为电机选小了吗?

网友A:
离心泵的流量、扬程和电流存在以下关系:
电流=扬程*流量
   首先,扬程高低是由管道和阀门等对水的能量损耗而决定的,他是说水泵所能给予水的能量值,当然电机转速下降扬程也下降 当离心泵出口阀关小后,由于扬程不变,流量减少,那么泵的电流减小,如果是全关则电流最小,但略大于空转,因为水有阻力的。
离心泵电流最小的时候,是空转的时候,即泵体内什么水都没有,和大气直接连接,泵轮空转。而离心泵电流最大的时候,是当进口连接源物,比如水,而出口不加以限制,比如直接和大气相连,这个时候,流量最大,泵的电流将最大。

网友B:
这种情况在暖通和给排水工程中经常出现,是由于水泵扬程选择严重偏大造成的,水泵配套电机功率的选择是基于扬程和流量的要求,一般设计时流量比较好计算,扬程计算却很复杂,设计水平低的就按经验值甚至估计值来选,这种情况下他采取的是选大不选小的原则,很容易造成水泵和电机严重偏大。
像你这种情况只能是换水泵或切割叶轮,还有加变频器(不是最好的)

网友C:
如果水泵压力满足,加变频是最好的

网友D:
加个回水阀控制出口水的流量吧

网友E:
告诉你,这是很正常的,电动阀门,特别是蝶阀,当开度为30%的时候,负载100%是很普遍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这是很正常的,电动阀门,特别是蝶阀,当开度为30%的时候,负载100%是很普遍的现象。
那开大到40或者50电流会下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这是很正常的,电动阀门,特别是蝶阀,当开度为30%的时候,负载100%是很普遍的现象。
那开大到40或者50电流会下来吗?
开到40或者50负载会降下来吗?

网友F:
开到40或者50负载电流应该会大的吧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