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上光膜层光泽度差怎么解决?
使用上光机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办,求救

网友A:
上光机是纸箱、纸盒等包装产品表面整饰加工生产的重要设备,它在改善印品的表面性能、提高印品的耐磨、耐污和耐水性能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印刷、纸箱企业来说,选择机器结构优良、性能稳定、操作方便、生产效率高、适用性广,又能较好地节约能源的上光机,对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正确认识和了解上光机的结构、特点,掌握好上光机的采购控制要领,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重要一环。
   上光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1)小颗粒状的杂质出现在上光印刷品表面
  故障原因:上光涂料中混入了杂质。
  解决办法:上光涂料应当过滤后再用。上光前还应把上光机涂料斗和胶辊清洗干净,避免脏物混入。
   2)上光膜层光泽度差
  故障原因:a.涂布干燥和压光中温度低;
  b.涂料质量差,成膜后本身光泽度低;
  c.涂料浓度小涂布量不足,涂层太薄。
  解决办法:
  a.调整上光涂布干燥温度,提高压光温度;
  b.更换涂料,或提高涂料浓度,加大涂布量
  ;c.可采用二次涂布。3)膜面出现条痕或起皱
  故障原因:
  a.上光涂料粘度高;
  b.上光涂料涂布量太大;
  c.上光涂料对印刷品表面墨层润湿性不好;
  d.上光机的胶辊和压印滚筒间的压力不均匀。
  解决办法:
  a.加入少量稀释剂,降低涂料粘度值;
  b.减少上光涂料的涂布量;
  c.调整上光机的胶辊和压印滚筒间的压力,以排除条痕。
  4)印刷品压光后,表面易折裂(厚纸更明显)
  故障原因:
  a.压光中温度偏高,使印刷品含水量降低,纸纤维变脆;
  b.压光中压力大,使印刷品延伸性、柔韧性变差;
  c.后加工工艺条件选择不合适;
  d.上光涂料后加工适性不良。
  解决办法:
  a.降低压光干燥温度,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印刷品的含水量;
  b.减小压光压力;c.调整后加工条件,使其同印刷品(压光后)的适性相匹配。
  5)压光后印刷品空白部分呈浅色,浅色部位变色
  故障原因:
  a.油墨干燥不良,墨层耐溶剂性能不好;
  b.涂料溶剂对油墨层有一定溶解作用;
  c.涂料层干燥不彻底,溶剂残留量高。
  解决办法:
  a.印刷品干燥后再上光;
  b.减少上光涂料中溶剂的用量(对油墨有溶解作用的溶剂),条件允许可改变溶剂或更换涂料;
  c.提高干燥温度,降低涂层内部溶剂残留量。

相关资料都采集于:http://www.sd-yj.com/cn/viewnews.asp?id=376,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