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产品简介

ATmega88PA-MU,8位AVR微处理器,带8KB在系统可编程Flash,是ATMEGA88-20AU和ATMEGA88V-10AU的升级版本。

型号标识 / 参数

ATmega88PA-MU型号标识及主要参数:

ATmega88PA-MU 型号标识
AT ATMEL品牌,爱特梅尔代理商

mega megaAVR 系列
88 基本型号
P 新版本
20 最高工作频率
A 封装类型,QFP
U 环保封装,工业级温度
I 非环保封装,工业级温度
ATmega88PA-MU 主要参数
工作电压 2.7-5.5 V
最高工作频率 20 MHz
Flash 8 KB
EEPROM 512 B
SRAM 1024 B
温度级别 -40℃~85℃

封装类型

ATmega88PA-MU封装信息:
类型:QFN/MLF
引脚:32

包装规格

类型一:Tray(托盘装)
每盘:490 pcs
总共:10 盘,4,900 pcs
类型二:Tape & Reel(卷带装)
每盘:6,000 pcs

ATmega88PA-MU简介
ATmega88PA-MU主要特性如下:
• 高性能、低功耗的 8 位AVR 微处理器
• 先进的RISC 结构
o 131 条指令 – 大多数指令执行时间为单个时钟周期
o 32 个8 位通用工作寄存器
o 全静态工作
o 工作于20 MHz 时性能高达20 MIPS
o 只需两个时钟周期的硬件乘法器
• 非易失性程序和数据存储器
o 8K字节的系统内可编程Flash
 擦写寿命: 10,000 次
o 具有独立锁定位的可选Boot 代码区
 通过片上Boot 程序实现系统内编程
 真正的同时读写操作
o 512字节的EEPROM
 擦写寿命: 100,000 次
o 1K字节的片内SRAM
o 可以对锁定位进行编程以实现用户程序的加密
• 外设特点
o 两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和比较器功能的8 位定时器/ 计数器
o 一个具有预分频器、比较功能和捕捉功能的16 位定时器/ 计数器
o 具有独立振荡器的实时计数器RTC
o 六通道PWM
o 8路10 位ADC(TQFP 与MLF 封装)
o 6路10 位ADC( PDIP 封装)
o 可编程的串行USART 接口
o 可工作于主机/ 从机模式的SPI 串行接口
o 面向字节的两线串行接口
o 具有独立片内振荡器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o 片内模拟比较器
o 引脚电平变化可引发中断及唤醒MCU
• 特殊的微控制器特点
o 上电复位以及可编程的掉电检测
o 经过标定的片内振荡器
o 片内/ 外中断源
o 五种休眠模式:空闲模式、ADC 噪声抑制模式、省电模式、掉电模式和待机模式
• I/O 和封装
o 23个可编程的I/O 口线
o 28引脚PDIP, 32 引脚TQFP 与32 引脚MLF 封装
• 工作电压:
o ATmega88:2.7-5.5 V
• 工作温度范围
o -40℃ 至85℃
• 工作速度等级
o ATmega88:0-10 MHz @2.7-5.5V,
o 0-20 MHz @4.5-5.5V
• 极低功耗
o 正常模式:
 1 MHz, 1.8V: 240μA
 32 kHz, 1.8V: 15μA ( 包括振荡器)
o 掉电模式: 1.8V, 0.1μA
ATmega88PA-MU 参数
ATmega88PA-MU存储器
Flash ROM 8KB
SRAM 1B
EEPROM 512B
ATmega88PA-MU性能参数特性
工作频率 0-20MHz
工作电压 2.7-5.5 V
I/O口 23个
16位定时器 / 计数器 1
8位定时器 / 计数器 2
PWM 6
RTC YES
SPI 1+USART
UART 1
TWI YES
10位ADC 6(DIP)
8(TQFP / MLF)
模拟比较器 1
WDT 1(带独立片内振荡器)
外部中断 26
睡眠模式 5种
硬件乘法器 YES
片内振荡器 YES
引脚电平中断/唤醒功能 YES
掉电检测 YES
上电复位 YES
ATmega88封装与引脚数
DIP 28PIN
ATmega88编程与调试方式
编程方式 ISP IAP H/PV
仿真方式 debugWIRE

ATmega88是基于AVR增强型RISC结构的低功耗8位CMOS微控制器。由于其先
进的指令集以及单时钟周期指令执行时间, ATmega48/88/168 的数据吞吐率高达
1 MIPS/MHz,从而可以缓减系统在功耗和处理速度之间的矛盾。AVR 内核具有丰富
的指令集和32 个通用工作寄存器。所有的寄存器都直接与算术逻辑单元(ALU) 相连接,
使得一条指令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同时访问两个独立的寄存器。这种
结构大大提高了代码效率,并且具有比普通的CISC 微控制器最高至10 倍的数据吞吐率。
ATmega48/88/168有如下特点: 4K/8K/16K字节的系统内可编程Flash(具有在编程过程中
还可以读的能力,即RWW), 256/512/512 字节 EEPROM, 512/1K/1K 字节 SRAM,
23 个通用I/O 口线, 32 个通用工作寄存器,三个具有比较模式的灵活的定时器/ 计数器
(T/C), 片内/ 外中断,可编程串行USART,面向字节的两线串行接口,一个SPI 串行端口,
一个 6 路10 位ADC (TQFP 与MLF 封装的器件具有8 路10 位ADC), 具有片内振荡器
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以及五种可以通过软件选择的省电模式。空闲模式时CPU 停止
工作,而SRAM、T/C、USART、两线串行接口、SPI 端口以及中断系统继续工作;掉
电模式时晶体振荡器停止振荡,所有功能除了中断和硬件复位之外都停止工作,寄存器的
内容则一直保持;省电模式时异步定时器继续运行,以允许用户维持时间基准,器件的其
他部分则处于睡眠状态; ADC 噪声抑制模式时CPU 和所有的I/O 模块停止运行,而异步
定时器和ADC 继续工作,以减少ADC 转换时的开关噪声; Standby 模式时振荡器工作
而其他部分睡眠,使得器件只消耗极少的电流,同时具有快速启动能力。
ATmega48/88/168 是以Atmel 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内存技术生产的。片内 ISP Flash 可以通
过SPI 接口、通用编程器,或引导程序进行多次编程。引导程序可以使用任意接口将应用
程序来下载到应用Flash 存储区。在更新应用Flash 存储区时引导程序区的代码继续运
行,从而实现了FLASH 的RWW 操作。 通过将8 位RISC CPU 与系统内可编程的Flash
集成在一个芯片内, ATmega48/88/168 为许多嵌入式控制应用提供了灵活而低成本的方
案。
ATmega48/88/168 AVR 有整套的开发工具,包括C 编译器,宏汇编,程序调试器/ 仿真器
和评估板。
现ATMEGA88V-10MU的新版ATMEGA88PA-MU已推出。详细参数如下。
描述:
Controller Family/Series:Atmega
磁芯尺寸:8bit
输入/输出数:23
程序存储器大小:8KB
EEPROM存储器容量:512Byte
存储器容量, RAM:1KB
处理器速度:20MHz
振荡器类型:Internal, External
计时器数:3
周边设备:ADC, Comparator, RTC, Timer, PWM
接口:I2C, SPI, USART
PWM通道数:6
电源电压范围:1.8V to 5.5V
工作温度范围:-40°C to +85°C
针脚数:32
封装形式:MLF
封装类型:MLF
接口类型:I2C, SPI, USART
时钟频率:20MHz
模数转换器输入数:8
电源电压
最大:5.5V
电源电压
最小:1.8V
表面安装器件:表面安装
输入/输出线数:23
逻辑功能号:88
闪存容量:8KB

网友A(2011-06-30):
谢谢,有具体的实例吗?

楼主:
进口原装环保,现货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