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機器人問題

楼主(2011-05-26):
現用robotstudio生成的程序,建模和模擬都沒有問題,但是在實際機器人運行過程時,機器人實際走的距離總比建模時的距離要短這麼幾十毫米,請問這是什麽原因,這麼解決?

网友A(2011-10-21):
输送机的速度和模拟的数据有误差

网友B(2012-02-09):
多建几个点

网友C(2012-03-24):
可能模型和实际有差别~~或者导入时,安装位置有偏移。

网友D(2012-11-30):
机器人早晨开机的时候老是运行一段后就停住了,是不是因为天冷的原因。请大家指教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