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交流220V二线电容式接近开关与一个中间继电器串联,接近开关断开时由于剩余电流的作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两端会有40多伏的电压(中间继电器未吸合),请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呵呵. 有直流的!

楼主:
控制电箱的电压是220V的,不想增加变压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个普遍现象,若你使用欧姆龙小继电器,还有可能造成断电后不能及时释放。原因1、接近开关漏电流大,2、线路太长布局感应电太强。解决方法1、采用屏蔽电缆,做好屏蔽。2、采用大型中继如3TH82.可以避免这类问题。

网友C:
能正常工作就没问题,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有阻值与接近开关串联必然产生压降

网友D:
既然继电器不能吸合,那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E:
没什么影响,放心用吧

网友F:
“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有阻值与接近开关串联必然产生压降”
选释放电压高的

楼主:
继电器虽然未吸合,但是它的指示灯是半亮的,而且用手去摸会感觉有振动。

网友G:
使用三线制的接近开关
三线制的应该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