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小弟手上有一工程,客户点名要用 GE的PLC ,请大师们指点一二啊

34个点的模拟量输入,10个开关量输入,10个开关量输出,大师们帮忙选配下型号吧,小弟谢过了。

另这款PLC可以与威伦8000通讯吗?

网友A:
应该不是主流的PLC。有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B:
很贵的PLC配便宜的屏,这配置
软件只能用钱买,试用版功能限制
80年代选型时拍死掉了,再没了解,去年一意大利设备用,希望客户备份程序,哈哈 GE工程师出场费4k,还不保证能读出程序(可能有密码),客户不愿买软件只好作罢,为其解决编码器及输出单元(里边的继电器寿命到了,GE只换单元不维修!也许是人家安全规定索然)

网友C:
ge的,一般用老的fanuc的.fanuc是日本的,但原来归ge,现在ge又和它分了.
一般说ge的是指fanuc的.
你这种情况,用90-30(有可能可以使用更小点)的可以了.中型的,有比较多的模拟量.
就我们使用的比较,硬件价格和siemens的不相上下,是这类型最低的了(开始不知道ge的fanuc也是日本的,纯日系的我们不怎么用).
这种PLC有比较丰富的通讯接口,最通用的,支持modbus,所以接屏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我们单位港机上全是G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