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ABB的ACS800报2340,更换新电机、电缆还不行,接小电机运行(原带160KW),运行较长一段时间才跳的。望各位大师帮忙解决一下。(拆开检查每明显故障点)

网友A:
直接咨询ABB的技术支持呀。我很少使用ABB的,n年前用过ACS800,倒是一直没出过事。

网友B:
是不是里面灰尘多了 过热引起的

楼主:
在网上查到以下内容,有两点想问:如何查信号9.07 INT FAULT INFO显示的数字;
SHORT CIRC(故障代码2340,9.01 FW_1,bit0)在非并行连接的传动单元中检测到短路电流;固件手册谁有啊?
输出电流过大;
确定电机及电缆绝缘良好的情况下,检查的重点应放在在逆变器模块上。
在故障发生时暂时不要复位,立即查信号9.07 INT FAULT INFO显示的数字,这四位数的数字为16进制数,你需要将这四位数转化为二进制数之后,看下载哪几个位信号为1,对照固件手册判断是否IGBT的某相存在短路的情况发生?估计问题出在IGBT模块或者AINT检测板上,需要联系厂家更换,可能是时间长老化,(受现场环境影响)。

网友C:
ABB ACS800报2340的故障,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你所说的,电机电缆或者电机短路,你都换了,没有问题,其次就是逆变器单元的输出桥故障,你可以用压缩空气把变频器吹吹,也学有灰尘,导致报这个故障,其次就是检测模块问题了。

网友D:
此为隐性故障,带电动机等到他报警,然后用手去感觉哪个元件发热厉害就是他了。。信我你就一定可以搞定。。。我前几天才修过

网友E(2016-07-05):
灰尘,外围,驱动,IGBT都有可能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