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位置的判断

楼主(2011-05-26):
请问PLC中,如何对任意一个给定的位置进行判断,以达到步进作用。

网友A:
这具体什么意思啊

网友B:
那和电梯的控制是一样的……一串序列,以此读出,根据读出的不同数据,执行不同的程序段。

网友C:
都没有表达好哦,请表达清楚了

网友D:
同意3楼猜想

楼主:
不好意思啊,说话把握不住重点
我想用PLC对电机进行控制,PLC连着一个上位机。电机启动运动一段时间后,然后上位机发送一个信号,让车停到某一位置A(A点是任意的,由上位机的控制系统确定)。这应该是一个过程控制系统吧,系统中我有关于位置检测的传感器,信号通过PLC传给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