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问题

楼主(2011-05-26):
这次我刚买了个德力西的JRS2型的组合式热过载继电器。发现这个热继有根线,这个线在说明书里没有找到说明。我分析是热继的线圈线。
这样我就觉得比较奇怪。按理来说,热继的保护是主电路过热后动作,断开控制回路。可是这样加个线圈串到控制回路里是什么意思?
这个热继有一根线,外加一个A2接点。说明书是这样说的:供接触器线圈的接线端子引出用。
真不明白,望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你要搞清楚这种热继电器是怎样安装的就清楚了。

网友B:
A2这根线是方便接触器和热继组合时连接用的,因为组合后接触器的A2接脚位于接触器与热继之间,不方便接线。

网友C:
有些热继电器是直接连在接触器上的正好挡住线圈端子,热继电器的线是将接触器线圈接线引出的,不知你说的是不是这种

楼主:
确实如各位所言。这根线确实是方便接触器线圈接线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D:
这根线是送给你的,你白赚了。是用来接接触器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些热继电器是直接连在接触器上的正好挡住线圈端子,热继电器的线是将接触器线圈接线引出的,不知你说的是不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