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问题

楼主(2011-05-26):
请问  如何实现单相电机的正反转问题?问题太菜了

网友A:
将主副绕组任意一个的电源端对调即可

楼主:
有人说用电容换向启动,还请指教

网友B:
电容换向也就是对调主副绕组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换向也就是对调主副绕组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