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我用组态王和西门子S7-200连接,用PPI通信方式,设备串口选COM1的时候进行组态,无法打开通信设备,设置为COM2的时候可以打开通信设备,但是无法接收到数据,西门子波特率为19.2,组态的无论设置为19.2还是9.6都无法接收到数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另,通信方式选RS232,RS485等都没用

网友A:
所编写的程序界面不能监控,且不能同时和组态王监控界面一起打开,否则会提示通信端口被占用。无法进行组态。

网友B:
与那个设备地址有关吗?试试吧

楼主:
一楼说的是西门子S7-200运行后的程序状态监控吗?组态王消息没有提示通信端口被占用,只是英文提示说没有接收到数据,然后提示与PLC断开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