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求电路设计电器元件的选取方法。例如设计某种电路实现某种功能,是根据什么选取电阻、电容的型号和值那些?
设计简单的电路从哪方面开始入门呢?可以看些什么书籍?求热心人详细解答下,有链接可以复制下。
   我要学。。我要学。。。!!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模拟/数字,大学课程.

网友B:
没有捷径。

网友C:
看一下电路设计方面的书吧,因为在电路中一些个元件为什么要用某一种型号和类别的,都有其道理的,是根据电子元件的特性来选择的,先找一个简单的电路板仔细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这种情况了,画电路图时电路板元件预留的空间是根据你所选用的电子器件的实际大小来留的,不是凭空想象它的尺寸的。

网友D:
这个没有固定的套路,只能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取不同的元器件。

网友E(2011-07-28):
模拟电路 学好就行了
便携式、工控电脑、BOX和平板工业电脑 可达到军工要求 专业提供订制服务,根据实际需求,提供最省钱最合理的方案。        公司:深圳是艾宝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arboo.com.cn
订制热线153 2371 2827
王工 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F(2011-09-23):
你说的是电子电路了,具体计算公式很多,要找书系统学习了,,,

网友G(2011-12-23):
书中有好多典型的电路,都是可以借鉴的。再加上自己设计的部分就够了